DCDC模块供电如何接超级电容?

楼主(2020-10-09):
想用单片机在掉电的瞬间,把临时数据保存到FLASH中,上电再LOAD。使用了一个6W的DCDC模块,最大容性负载1800uF,这点电量怕不足以支撑到写完FLASH,所以想接一个0.22F的超级电容,尽管还没有试验,怀疑超级电容会影响DCDC的启动,可能会过流保护。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超级电容加到VCC总线上,加一个MOSFET开关,再串一个二极管管反向隔离?请给出出主意!

网友A:
超级电容不需要,检测到掉电后,马上关掉不必要的负载(例如数码管),再操作FLASH,1800uF够用。

但这个方法,不适于RTC时钟。因为,单片机掉电后,RTC时钟任然需要维持运行。
这个好!检测到掉电后,马上关掉不必要的负载、让单片机工作在低功耗的休眠状态,再将需要保护的数据写入FLASH。单片机重新开机读出这些FLASH数据。

楼主:
掉电检测比较复杂,我的主供电和单片机的3.3V是隔离的,所以我想扩展一片FRAM,16k bit,才两块多钱,I2C接口。可以随时写,掉电也不怕丢数据了

网友B:
看你的需求了。根据需要保存数据的多少和频率,来选择是掉电保存还是定时保存等。如果需要保存的数据是列表记录等信息,即老的数据也不能覆盖,推荐用外部EEPROM或者FRAM,如果只是一些参数的话,用MCU内部FLASH就行。保存数据要有验证/校验方法,确保数据的正确性。掉电保存,一般的数据量,1800uf的电容可以测试一下,是否可行,DCDC输入电压为多大?推荐电容放在DCDC前端,二级管做隔离,防止反向供电,这样掉电时间保持长。

网友B:
如果没有掉电检测电路,定时存储或修改存储就行。

网友C:
搜索:法拉电容充电电路图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特别是zhaolei2612细致的讲解,再次感谢。我保留的是一些循环记录,凑够256字节,就写入FLASH,临时数据放在RAM,升级后放在FRAM中。带隔离DCDC供电,检测掉电比较麻烦,需要在供电进口检测,传统做法比较器、基准、隔离芯片需要占用空间。曾想使用一个线性光耦来检测掉电,也没有形成合适的方案。最终成本和空间考虑,可能FRAM是最佳只选。

网友D:
楼主你好,之前我用过一个超级电容的,充电是直接串接电阻,放电用的二极管,掉电检测用的线性光耦

网友E:
串个电阻就行.因为掉电时通常耗电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之前我用过一个超级电容的,充电是直接串接电阻,放电用的二极管,掉电检测用的线性光耦 ...

请问您线性光耦用的那个型号?我觉得价格都挺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线性光耦用的那个型号?我觉得价格都挺高

用普通光耦就行了,光耦二极管侧串限流电阻

网友G(2020-11-25):
加个可充电池,容量不用很大。

用纽扣可充电锂电池就好。

网友H:
首先是考虑掉电保存,用普通电解电容,一般保存几K字节以内,470uF电容足够了,看硬件设计。
改进方案,比单纯加大滤波电容,更省钱可靠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是考虑掉电保存,用普通电解电容,一般保存几K字节以内,470uF电容足够了,看硬件设计。
改进方案,比 ...

gx_huang,谢谢啦,我改进了方案除了单片机和存储器外的其它外设,增加了供电开关,利用稳压二极管和光耦实现了隔离状态下的掉电信号识别,就使用普通电容可以实现数据的及时保存了,这样能降低FRAM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