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测评】+继续探索STM32H7开发板

楼主(2020-10-09):
昨天的用的破笔记本,太卡了,没玩好,只用Keil跑了一个官方例子。
今天换台式机继续探索。
连接电脑后,发现多了一个盘符,应该是可以通过这个盘烧录程序的。一会儿试试。
通过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开发板查看
09:32:26 : ST-LINK SN : 002E002E3038510234333935
09:32:26 : V3J5M2
09:32:26 : Connected via SWD.
09:32:26 : Connection mode : Normal.
09:32:26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09:32:26 : Device ID:0x480
09:32:26 : Device flash Size : 2MBytes
09:32:26 : Device family :STM32H7A/B

试试RT-Thread支持这个板子如何
先安装相应的SDK
没错,就是这个串口。修改一下编程器为ST-LINK即可。
生成的默认工程,编译通过,烧录通过串口查看
竟然没看到想要的结果,怎么回事。。

楼主:
好奇怪,先安装pack,在Keil里试试。

楼主:
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H7xx_DFP.2.6.0.pack
以上是pack下载链接,用迅雷下载的比较快。软件自己下太慢了。

网友A: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看原理图应该是UART3,PD8和PD9.。。

网友A:
好好倒腾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大佬搞定。参考参考。官方例子好像没有用这个端口的。

楼主:
问题始终没找到啊。工作忙,没仔细找。
但是端口肯定没错。我使用LL库提供的例子测试了,效果杠杠的。
STM32Cube_FW_H7_V1.8.0\Projects\NUCLEO-H7A3ZI-Q\Examples_LL\GPIO\GPIO_InfiniteLedToggling
之前没关注过LL库,原来在HAL库基础上开发了新的LL库,更加轻便,之前HAL库的笨重,浪费资源,很多用户表示不爽。
LL库比HAL轻便很多,大概编译后的目标代码只有HAL的三分之一大。
在这个库的基础上,做起来很容易啊。
奉上重定向串口的方法
int fputc(int ch,FILE *f)
{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x_INSTANCE, ch);
while(!(USARTx_INSTANCE->ISR & LL_USART_ISR_TC))
                {;}
    return ch;
}

USARTx_INSTANCE 例如我这里使用的是USART3
  1. #define USARTx_INSTANCE               USART3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3->TDR = ch;
        while(!(USART3->ISR & LL_USART_ISR_TC))
                {;}
                return ch;
}

网友B:
受教了,继续探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