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请问有没有STM32F103到GD32E103的移植文档

楼主(2020-10-09):
如题,十分需要,感谢大家

网友A:
楼主问这个问题,说明经验还不是很丰富。 其实,可以重新按照E103库建立工程, 外设初始化,应用代码初始化,然后while(1)  这些都是相似的 (跑操作系统除外)

网友A:
E103 价格比 F103贵, 建议STM32F103 直接弄到GD32F103  你会发现不但PIN2PIN , 寄存器操作的库函数也是90%相似。花2~3天,按照STM32工程排列库函数跟应用函数,去放GD32的工程,然后修改里面STM32库函数 为GD32库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03 价格比 F103贵, 建议STM32F103 直接弄到GD32F103  你会发现不但PIN2PIN , 寄存器操作的库函数也是90 ...

GD现在不主推M3内核的MCU,所以选了M4内核的E10x系列,另外两款芯片主要是对flash操作差异比较大,ST的只支持16位半字编程。而GD的只支持32位和64位双字节编程。所以我想看一下flash这里是怎么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现在不主推M3内核的MCU,所以选了M4内核的E10x系列,另外两款芯片主要是对flash操作差异比较大,ST的只 ...

64位双字节???啥意思??

网友C:
只找到这个

网友D:
请问还需要吗?我这边有,如有需求请联系我:18521339363(VX同号)

网友E:
如果不写flash的话,你就按f103的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