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F6Px的USB+芯片内置自举升级的问题

楼主(2020-10-09):
目前打算用F042用来扩展USB应用,但是遇到一个尴尬的问题:因为需要用到USB,因此USART1是不能用了。因为这玩意的flash实在太小了,使用USB应用基本上就不能自己做IAP了(flash不够,编译出来超过16K了,debug模式的程序直接就放不下……),所以打算用内置的自举程序+外部控制芯片使用串口协议的方式进行IAP。看文档好像就剩下USART2可以用了,问题在于这个封装根本没有PA15,那就是USART2也是用不了的。这芯片还能怎么实现IAP?难道模拟SWD???好尴尬。

网友A:
在运行用户程序正确,做升级功能时UART1/2都是可以用的。

另外,可能的话搞个脚位多点、FLASH容量大点的F0芯片。

楼主:
我是想利用内置的自举程序来实现升级(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很简单,就是flash空间太小了),但是内置的好像用上USB的硬件就用不了了,我还是选择大点的吧。

网友B:
为什么用了USB就不能使用芯片内部的自举程序实现升级

网友C:
自已写的usb IAP大约用了4.2K flash。也可以用内置的usb/uart 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