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有库函数开发吗?

楼主(2020-10-09):
请问HC89S105有库函数开发吗?

网友A:
HC89S105xx 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 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 8 位单片机,内部最多 64K Bytes FLASH 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 2K Bytes XRAM,6 组双向 I/O 口,1 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 块 PTM,2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2 个 PCA 模块,3 组 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 PWM,2 个串行通信口, 1 个 IIC 通信口,1 个 SPI 通信口,1 个 RTC 电路,最多 23+2 路 12 位 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 低速、掉电和空闲)和 16 个中断源。

网友A:
下面介绍其特性:
CPU 增强型1T 8051内核 ROM 最多64K Bytes FLASH
IAP和ICP操作 灵活的代码保护模式 RAM 256 Bytes IRAM
2K Bytes XRAM 时钟 内部高精度(±1%)32MHz RC
外部高频晶振 4MHz-16MHz 外部低频晶振 32.768KHz 外设模块时钟可单独开关
系统时钟最高可跑 16MHz 多种复位方式 上电复位(POR) 多级低电压复位(BOR) - 4.2/3.9/3.6/3.0/2.6/2.4/2.0/1.8V 看门狗(WDT)复位 软件复位
外部管脚电压(1.2V)检测复位 外部管脚低电平复位 I/O
41/29个双向I/O口 多种模式可配:输入、带上拉输入、带 下拉输入、施密特输入、模拟输入、强 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开漏带上拉输出
2级端口驱动电流可选 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 中断
多达16个中断源 4级中断优先级 15/13个外部中断 定时器/计数器
2个16位Timer(T0/T1) 支持16位自动重载 PWM
最多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 具有故障检测功能 PCA 16位捕获/比较/软件定时
8位PWM RTC 通讯模块 2 个 UART 1 个 SPI 1 个 IIC
ADC 检测电路 支持最多23+2通道12位ADC检测
ADC参考电压可选内部Vref、外部Vref 具有省电唤醒功能 低电压检测模块
VDD 多级电压检测,可中断 - 4.2/3.9/3.6/3.0/2.6/2.4/2.0/1.9V
外部管脚电压(1.2V)检测,可中断 循环冗余校验(CRC)
省电模式 空闲模式 掉电模式 工作条件 宽电压 2.0V-5.5V 温度范围-40°C-+85°C
封装类型 LQFP48 LQFP32

网友A:
官网找一下,找不到就找代理,这个牌子不是太熟悉,正在观望着呢。。

网友B(2020-11-26):
51内核的单片机应该是没有库的,因为是用不着库的,太简单了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