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7)——特征

楼主(2020-10-09):
系统有特征,信号也有特征,下面将论述相关特征表达式。

楼主:
拉普拉斯变换引入了复变函数(含ROC),而集总参数LTI系统相关的函数是有理函数,这对其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下面就看其特征:

楼主:
上述内容给出了常用的几个基本特征项,下面看一个特别点的:

楼主:
注意上面给出的特征项,其中一项的特征根大于零。

楼主:
下面再给出常用的几个拉普拉斯变换对

楼主:
这些变换对恰是针对前面所给出的几个常用基本特征项,且注意其中那个较特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变换对恰是针对前面所给出的几个常用基本特征项,且注意其中那个较特别的。
...

《信号与系统》有讲特征值吗?我是在状态空间方程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与系统》有讲特征值吗?我是在状态空间方程里看到的

“《信号与系统》有讲特征值吗?”

当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