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7)——陷波

楼主(2020-10-09):
针对系统和信号特征,下面将给出一例——陷波。

楼主:
注意上面最后的那个式子,其沿用了激励信号拉普拉斯变换的ROC。

下面根据不同的Q值范围,给出相应分析。

楼主:
注意,上述RLC陷波将输入激励信号的特征消除了。输出的只是系统的特征。

楼主:
当然,如果输入的是一般的简谐信号,则有:

楼主:
由上述可见,如果ω≠1/√LC,那么响应就含有激励信号的特征。

其表明了响应含有强迫响应(激励信号特征)自由响应(系统特征),具体分解可以自己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