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便宜QFN芯片,购买练习焊接用

楼主(2020-10-09):
如题  谢谢

淘宝搜搜封装,价格排序看看

网友:
竟然有这种需求?
多大的量?
接受什么价格?

@zwatech :魔鬼
10 PCS,价格越低越好!^-^

网友A:
我也有少量需求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有这样的需求?

练手呗

网友C:
拆废手机练习

网友D:
但是你随便买的,哪里来的PCB给你呢?可以去捡点烂板子试试吹下来再焊回去

网友E:
QFN,一大坨锡膏,覆盖整个所有的焊盘,芯片放上去,然后风枪吹,一边吹,一边按压芯片,好让芯片封装焊盘和锡膏焊料充分接触,待锡膏化成锡之后,按压芯片,挤掉多余的焊锡,芯片紧贴PCB,再拨动芯片几下,利用焊锡的张力自动对位,最后芯片四周引脚如果存在连锡,就用烙铁清理一下,完工 ,不难焊。

感谢大神教我 谢谢

网友F:
旧内存条练bga

楼主:
引用 网友E:
QFN,一大坨锡膏,覆盖整个所有的焊盘,芯片放上去,然后风枪吹,一边吹,一边按压芯片,好让芯片封装焊盘和 ...

挤掉多余的焊锡  中间的PAD就不会和周围的焊盘短路了吧?

会短路

网友G:
有条件的话打板的时候做个钢网,用钢网刮上锡,放上qfn,然后热风枪伺候

网友G:
没条件的话就在中间放几个大点的过孔,焊接的时候先焊接四周引脚,底部焊盘从背面过孔进行焊接

网友H:
旧电脑主板,收破烂的那里一大堆,随便折腾。

网友I:
MPU6050便宜

是的 我昨天也看MPU6050了。谢谢您

网友J:
买废旧电脑主板练手啊。。。

网友K:
现如今谁家没有个旧的坏的或者淘汰的手机啊,随便找几个身边的朋友,就可以收集几个旧手机练手,各种封装的元器件都可以练习焊接。

网友L:
QFN的,越小的越好焊,非常大的反而难。

正单相小的不好焊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挤掉多余的焊锡  中间的PAD就不会和周围的焊盘短路了吧?

不会,熔化的焊锡有张力,在有助焊剂参与的条件下,加上挤掉多余的焊锡,此时芯片和PCB的间隙已经很小了,芯片底下的焊锡是没有机会连起来的,自己试过才能体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