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际....

楼主(2020-10-09):
先看一例: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7)——陷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5332-1-1.html?_dsign=a074705e

此例,在一定的激励和初始条件下,响应为零。

楼主:
既然响应为零,那么流过电阻R的电流也为零,意味着那个电阻“可以拿掉”。真能如此吗?

楼主:
虽然系统自由响应特征不同于激励信号特征,但此时其却是LC谐振(频率等同于激励)。

问题是,LC谐振能持续吗?

当然不能,否则就存在永动机了。

楼主:
实际电感和电容都存在损耗。有损耗,LC谐振就需要能量补充,如此R上就必然有电流(自然也有电压)。

楼主:
如此看来,实际与“理论”不符,那么理论还有价值吗?

首先,这里所给出的理论不代表所有的理论。经过模型修正后,可以得到更贴近实际的结果。当然,严格的陷波不存在,这也是理论。

网友A:
这个以前碰到过,学matlab,画出了个LC低通滤波器的响应,都是正弦波,后来才知道,输出没电阻,永远振荡。

楼主:
现代理论是基于第一性原理的,如果第一性原理错了,那么整个理论体系也就玩完了。

如果你能推翻第一性原理,基本可以去拿诺奖了,所有通常无此可能。

楼主:
那么如何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呢?

一句话:去完善你的模型!

楼主:
说到理论,这里不妨看些数学。譬如解析延拓保角变换,这是《复变函数》中的重要内容。

这里不妨看看下帖:

复变理论的神奇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998-1-1.html?_dsign=826d09ec

楼主:
这些理论,无需多言。找本书去看看吧。

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不懂装懂!

楼主:
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甚至是欺骗,比所谓的“理论不联系实际”更为可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是本大师在讲话。一时遇到挫折,不要气馁。

现在x变大侠了,没对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x变大侠了,没对手了

对照一下教科书就可以了。看下面这些东西吧:

楼主:
《复变函数》是相当常见的数学教科书,找一本来看很容易。有一定阅历者应该不难看出其中的缪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号可不能乱用,x大看到你这么说,肯定会跳脚。在x大的眼中,大师姓H,大俠姓m(老张)。因此不可以称呼x ...

我看论坛里很多人叫x为教授,经分析你说的某芯片公司工作的人可能性大。
h老是说x是骗子,以前x冒充过教授?
至于h还是不能排除教授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论坛里很多人叫x为教授,经分析你说的某芯片公司工作的人可能性大。
h老是说x是骗子,以前x冒充过教 ...

正误找本书看就可以了,我都懒得多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大自己说他仼职于芯片设计,他也经常贴出MOS的集成电路,这一点我不曾怀疑我,只不过我认为他们大多数是 ...

你跟一个只会机械地背诵大一大二教材、摘抄公式定理大全的名教授,抬什么杠啊?人家不管说什么你只需点头说yes就行了。

网友C:
2017年1月,我说【傅里叶级数是洛朗级数的特殊情形】,大师开始证明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64636&highlight=%E6%B4%9B%E6%9C%97

大师证明方法是【夹逼法】——把两个级数列出来,看看哪儿不同,然后直接硬套,就“证明”出来了。

注意:那个证明过程中关键点‖z‖=1,也是我事先告诉他的!

从那以后,我就看出来了,这不是大师,而是太师,水分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