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加入printf语句后出现如下错误.求助

楼主(2020-10-09):
加入printf语句后出现如下错误.求教如何解决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ddl.o(i.ddl_memclr).

代码里面已经重定位了
//取消ARM的半主机工作模式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_sys_exit(int x)
{
    x = x;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while((USART1->SR&0X40)==0);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网友A:
可能是程序编译后的FLASH或SRAM容量超出芯片容量,没有空间了就报错
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1、如果是FLASH超了,可以设置->Target->勾选Use microLib
2、如果是FLASH超了,可以设置->C/C++->将优化选成Level 3
3、如果是SRAM超了,可以将程序中的一些不变的数组更改定义为CONST类型再试试

网友B: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3->TDR = ch;
        while(!(USART3->ISR & LL_USART_ISR_TC))
                {;}
                return ch;
}

网友B:
重定向要放前面,最好放最开始。

网友B:
把你工程发出来看看,感觉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