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GP8301 PWM转4-20mA PAC芯片,内置12BIT DAC(替代XTR111)

楼主(2020-10-09):
特性
  • 将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20mA的模拟电流输出
  • 内置高精度12BIT DAC
  • 输出开路报警功能
  • 输出电流公式:IOUT=Duty*5V*10/Rset
  • 输入PWM信号的频率范围: 50Hz to 50KHz
  • 输入PWM信号高电平:2.7 V-5.5V
  • 输出误差: 0.1%
  • 输出电压线性度误差 :0.1%
  • 温度系数:50PPM/25PPM
  • 电源电压:10V - 40V
  • 功耗:<4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
描述
GP8301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以将占空比为0%到100%的PWM信号线性转换成0-20mA的模拟电流,并且输出电流误差小于0.1%。
应用
  • 0/4-20mA变送器
  • PLC
  • 工业控制
  • 传感器
1. 管脚定义
表-A 管脚分布

2. 绝对最大额定参数
工业操作温度: -40℃至125℃
储存温度: -50℃至125℃
输入电压: -0.3 v VCC + 0.3 v
最大电压: 40 v
ESD保护: > 2000 v
*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中列出的参数值可能会造成永久性损坏设备。不保证器件在超出规范中列出的条件下操作。长时间暴露于极端条件下可能影响设备可靠性或功能。
3. 典型应用
3.1 基本功能
输出电流IOUT=Duty*5V*10/Rset,Duty为PWM的占空比,如果Rset选择为2K,则PWM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5mA,则可以通过两点校准获得精准的4-20mA信号。如果Rset选择为2.5K,则PWM全程范围内可以输出电流为0-20mA。
输出信号IOUT的电压与VCC的压差被PMOS限制在10V左右,当输出20mA电流时所消耗的功耗接近0.2W,可以限制GP8301承受的功耗,尤其是在负载电阻较小的时候。
系统的散热通过外接PMOS承担推荐使用TO252封装的GL12P40A4或者SOP8封装的GL14P04-8。

4. 功能描述
GP8301是一款高性能PAC芯片(PWM到模拟信号转换器),输入PWM信号的频率可以兼容50Hz到50KHz。通过在SET脚与GND之间接入一个电阻Rset电阻,在IOUT脚便输出电流等于:IOUT=Duty*5V*10/Rset。Duty为PWM信号的占空比0%-100%。
一般选择Rset=2.5K,精度0.1%,则IOUT输出电流范围0-20mA,输入PWM占空比选择20%-100%可以实现4-20mA功能。
同时芯片的ALARM脚可以对输出开路进行报警,如果ALARM为拉
低输出,则说明输出开路。

5. 表-B 交流特性

6. 表-C 直流特性

7. 订购须知

8. 封装信息

网友A(2020-11-20):
这东西看着不错,有样品吗?能不能申请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B:
这个是P2P替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