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7低功耗蓝牙芯片的MTU修改交互问题

楼主(2020-10-09):
关于CH577蓝牙芯片的MTU修改交互问题,主从机连接后,手机app发送MTU修改请求,从机回复的都是默认值23,未有参数更新响应,目前例程里面暂时没有找到MTU参数更新的API,请问如何操作呢,或者另外有相关从机更新MTU的例程么?在线等

网友A:
直接在例程中 config.h中更改BLE_BUFF_MAX_LEN宏即可,最大251

已解决,谢谢~
2、我同样的代码采用苹果手机上的随便的一个BLE软件,该软件虽然没有MTU更改,但是我是可以直接连接且收到长包数据的;另外我发现特征值最多只能收到192个(BLE_BUFF_MAX_LEN=251的设定下);按道理应该不止192吧,是受限于app以及手机的原因,还是说还需要软件上哪里的配置呢?在线等您的回复~
您好! 1、我之前就是这么改的,采用的BLE APP是贵司的,发现不能修改MTU,而且长包的数据也是不能读取,相关测试的数据之前的回复有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例程中 config.h中更改BLE_BUFF_MAX_LEN宏即可,最大251

您好,改了的,如附件,

网友B:
直接在例程中 config.h中更改BLE_BUFF_MAX_LEN宏即可,最大251

网友C:
或者另外有相关从机更新MTU的例程么?在线等

网友D:
关于CH577蓝牙芯片的MTU修改交互问题,主从机连接后,手机app发送MTU修改请求,从机回复的都是默认值23,未有参数更新响应,目前例程里面暂时没有找到MTU参数更新的API,请问如何操作呢,或者另外有相关从机更新MTU的例程么?

网友E:
作呢,或者另外有相关从机更新MTU的例程么?在线等

网友F:
主从机连接后,手机app发送MTU修改请求,从机回复的都是默认值23,未有参数更新响应,目前例程里面暂时没有找到MTU参数更新的API,请问如何操作呢,或者另外有相关从机更新MTU的例程么?在线等

网友G(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