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53烧写Mac地址问题

楼主(2020-10-09):
RTL8153Mac地址烧写时只烧写了一次,没能成功,再次烧写时,烧写工具不能进行烧写了,USB也不能识别,重装驱动不行,换台电脑也不行,我用的是WIN_USB_PGTOOL_v2.0.7_V2版本,LED_SEL_CFG和NWAY_LINK_CAPA后面需要配置什么吗?

网友A:
你用的是8153还是8152?烧录的信息是8152的啊?如果用的8153芯片,肯定识别不出来啊

网友:
LED_SEL_CFG和NWAY_LINK_CAPA是配置网口状态灯的闪烁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8153还是8152?烧录的信息是8152的啊?如果用的8153芯片,肯定识别不出来啊 ...

用的是8153,连上时识别为8153,现在换了新版本的烧录工具,问题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