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使用的是软件iic还是硬件iic

楼主(2020-10-09):
找到了数据和时钟引脚,然后对比了芯片手册,手册上的那俩个引脚的默认引脚不是时钟和数据,需要重映射。那么怎么确定用的是软件还是硬件,看不到别人代码。

楼主:
嗐,是不是芯片手册上开头那写了几个iic模块就是支持几个硬件iic啊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技巧,示波器测试SCL的波形,整齐划一的一般是硬件的,软件一般会有抖动,高低电平时间不稳定,万一遇到中断,抖动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技巧,示波器测试SCL的波形,整齐划一的一般是硬件的,软件一般会有抖动 ...

其实我可以不用管别人用的是什么方式,只要我把芯片程序擦除,然后烧一个硬件iic程序进去,那就是硬件iic?

网友B:
看芯片手册,芯片手册里提到的I2C都是硬件I2C,时序用GPIO模拟的I2C都是软件I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