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62

楼主(2020-10-09):
ADS1262的DRDY引脚一直都是高电平,采样不到低电平,然后就不能读取转换数据。单步调试时会在while循环里边出不来,猜测可能是信号产生时间太短,但是在这条语句后边放了断点还是不行。想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A:
CS引脚你是怎么控制的?有没有观察一下通讯引脚上的时序
建议直接贴代码,图片看不清。

网友B:
有没有查一下时序,  看看芯片  ADS 有没有响应,  或者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