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玄宇芯】+HC32F030及HC32L110开发板程序下载

楼主:
有了前面HC32L136开发板的使用经验,这次使用HC32F030开发板要顺利很多,因为从下载工具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两人在下载时,竟在选取芯片型号时是归在一起的,见图1所示。
1 程序下载界面
此外,你可以工具界面提示来进行尝试性的连接,当然正确的连接应是TXDPA10RXDPA9
下载成功后的界面如图2所示。
完成下载后,将连接MODE的短接子打开,重新上电则可见到连接PD5LED指示灯在闪烁发光,见图3所示。
2 成功下载

3  LED被点亮
要知道除了KEYLED可是能使你验证程序的唯一板上资源了!开发板的原理图如图4所示。
4 开发板原理图
HC32F030开发板一同还购置一块HC32L110开发板,它的选择却又有了新问题,其界面如图5所示。
由图可知,它的下载还需RTS/DTR信号,通常的USBTTL工具可是不具备呀!
5 HC32L110下载界面
HC32L110开发板的原理图,见图6所示,它比较绝的是没配有电源指示灯,在没仔细看原理图之前,误把LED灯当做了电源指示灯。HC32L110的程序下载问题,后面还要继续对其进行探索。
6  HC32L110原理图

网友A(2020-10-10):
谢谢分享【HC32F030及HC32L110开发板程序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HC32F030及HC32L110开发板程序下载】

感谢支持!!!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

十分感谢楼主一直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

十分感谢楼主一直的支持!

网友C:
楼主,想请教下,H32L110的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获取和设置芯片的mac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请教下,H32L110的有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获取和设置芯片的mac地址的

愧疚了,我没关注过这方面,可问一下华大的技术支持,他们会比我等更了解技术细节。

网友D(2020-11-12):
可以用ST-link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ST-link下载吗?

我没用过,我基本是用串口来解决。

网友E:
460最小系统开发板的资料在哪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0最小系统开发板的资料在哪下?

似乎厂家就没有为HC32F460(48PIN)的最小系统开发板提供单独的资源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