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种四位嵌入式MCU 的结构和指令分析

楼主(2020-10-09):
本文介绍了一种函数计算器所用的四位嵌入式MCU 的结构, 重点介绍了这种MCU 的硬件结构和指令系统, 并给出了一个实际的运算流程。计算器电路的程序会根据计算器功能的不同, 包括的子程序也会不同。通常会包括上电复位子程序, 数值及小数点输入判断子程序, 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子程序, 运算结果溢出处理, 定时关机子程序等。以下以一个取sin 函数的运算子程序说明大致的程序流程。工作过程简略描述如下:
① 只读存储器输出地址码。
② 只读存储器输出地址码。
③ 指令寄存器把操作码送给指令译码器。
④ 指令译码器把操作码转换成时序控制信号
送给时序控制器。
⑤ 时序控制器把时序控制信号送给控制总线。
⑥ 控制信号控制程序计数器把地址指针指向
所要求的地址。
⑦ 控制信号控制算术逻辑单元计算输入的数
据。
⑧ALU 从RAM中读入数据, 并把结果放入
RAM 中。
⑨ 控制RAM 读入读出数据。
⑩RAM 从数据总线读入读出数据。

网友A:
谢谢分享【一种四位嵌入式MCU 的结构和指令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