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085 BUCK电路开关节点振荡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0-10):
楼主的pmos的驱动布线,有两个过孔,导致寄生电感大。毕竟200khz开关频率

理论验证

在lt-spice仿真200khz,如果到pmos G极的寄生电感加大,会导致尖峰加大

网友A:
图示绿色线,布线的时候适当照顾一下,搞短点,搞粗点,环路搞小点。

网友A:
ap6p050s 网上没找到,只有ap3p050 导通电阻是50m欧
datasheet能发下吗,选型有啥依据。印象中导通电阻更小的pmos国产也有大把。

网友A:
原理图中的电感的RC跟推荐布线不一样,跟错大哥了
你的电路图是r28

推荐电路图是r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过孔大约1nH,电流大需要多个过孔。楼主你要把信息贴在本帖才方便看。还有TI规格书中第10页的包含內部 ...

这是LM5085内部等效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的电感的RC跟推荐布线不一样,跟错大哥了
你的电路图是r28

多谢,我马上去修改下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6p050s 网上没找到,只有ap3p050 导通电阻是50m欧
datasheet能发下吗,选型有啥依据。印象中导通电阻更小 ...

这是MOS管的参数手册,选型MOS不仅要考虑到导通电阻,还要考虑,Qg,Qgd;Qgd过大会导致MOS管导通损耗过大,Qg太大驱动芯片会很烫。

网友C(点评):
这些电荷值都是影响开关损耗,不是导通损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嗯嗯,是的;我说错了,是开关损耗

网友C:
这些尖峰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你原来那个贴给出的波形,如果不是噪音或EMC无法接受就可以不用管了,否则就加RC吸收一下。再不行就要考虑换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中的电感的RC跟推荐布线不一样,跟错大哥了
你的电路图是r28

这样试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试了,效果不明显

如果有兴趣折腾,照着参考电路打一版,然后比较下吧。分析反馈回路,如果有点绕,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