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原理的一个应用

楼主(2020-10-10):
(无正文)

楼主:
教科书中明文规定,线性电路叠加原理之叠加源仅针对独立源。那么,如果线性电路含受控源该如何处理?

处理办法有二:

1)仅针对独立源进行叠加。

2)应用替代原理替代掉受控源,然后对独立源进行叠加。

楼主:
下面针对上述内容给出一例: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原则上叠加原理仅针对独立源进行,采用替代原理也是把受控源替换成了独立源。

网友A:
我的帖子,好多都是留一手的,甚至是留后门的,这一招是专门为大师量身定做,让他防不胜防。

很显然,大师又上当了。因为这个帖子是根据我的帖子做的说明: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7016&highlight=%E5%8F%97%E6%8E%A7%E6%BA%90%2B%E5%8F%A0%E5%8A%A0

那么,若线性系统中存在受控源的话,是否可以对“受控源”作激励叠加呢?答案是:利用替代原理使其变成“独立源”即可。

当然,既然用到替代原理,则必然涉及到替代原理的前提条件

网友A:
大师用所谓的替代定理来“证明”对受控源使用叠加原理的合法性,就上当了。
因为这种叠加原理,不具有一般性,也就是说不是总是成立的,或者说在特殊情形下才能成立的(这儿再次留个后门)
大师一旦证明出这种叠加的合法性,就上钩了,因为我可以举反例证明有的情形不能用,即便是对LTI系统。

这种留后门的手段,让大师很上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