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助!关于使用5米弹簧线传输USB摄像头图像的问题

楼主(2020-10-10):
最近手上有个项目是要求用到弹簧线(伸缩线)传输USB摄像头的视频图像,我采用的5米带屏蔽的弹簧数据线,然后用了GL850芯片在末端,插入电脑以后无法识别,但是如果换成直的屏蔽线,10米距离都可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大神可以指教吗?一定要用弹簧线的话,线材需要如何设计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弹簧线没有双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弹簧线没有双绞

两根信号双绞就可以吗 还是说 信号线双绞 电源线也要双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弹簧线没有双绞

另外想问下 如果用了双绞 还需不需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弹簧线没有双绞

您微信多少 我加下您 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