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组

楼主(2020-10-10):
测量一个试件的阻尼系数固有频率,在试件两端贴俩个加速度传感器,用小锤锤击一端, 然后根据相位差测量阻尼系数固有频率,这个实验应该如何进行呢

网友A:
传感器已经选定了么?
电路已经确定了么?
数据采集和处理工具已经就绪了么?
这些都有可以参照的范例么?

网友B:
1. 确保电路、传感器的线性度足够高。
2.数据采样,数据长度尽可能长,太短的话,此方法无效。
3.做FFT。找出所有谱线的频率。并求出谱线宽度。
4.根据谱线宽度求出各自的阻尼系数

网友A:
你的任务是来自学校还是企业?
是零件分组/验收,还是研究?

网友C:
主要是测量仪器的要求,  要应变的信号处理器,  当然还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