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VC开流失败

楼主(2020-10-10):
求助各位大神!

请问下边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Windows10平台,设备已枚举正常
使用amcap打开UVC设备,出现打开失败的情况
分析仪捕获的情况如下:

网友A(点评):
硬件是你们自己开发的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

网友B:
usbtreeview看一下是否有参数不对的情况。用bus hound看一下usb数据。
看一下有没有正确应答,打开usbcamera的时候,PC会发数据设置分辨率,帧率或者焦距什么的。

楼主(2020-11-30):
引用 网友B:
usbtreeview看一下是否有参数不对的情况。用bus hound看一下usb数据。
看一下有没有正确应答,打开usbcamer ...

probe 和 commit 这些过程都是有的,但就是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