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WR6843核心板traffic_monitoring例程,改参数后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0-10-10):
你好,我用的是一款基于 TI 的以 IWR6843 为核心的 mini 60GHz 毫米波雷达系统,在板子上运行traffic_monitoring例程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此例程的检测车速最大为Maximum Radial Velocity(m/s):17.36,此速度不能满足我的应用需求, 我要求检测速度能达到30m/s。为此对68xx_traffic_monitoring_70m_MIMO_2D.cfg参数进行了修改,修改时使用了mmWaveSensingEstimator软欧件进行数据的计算,计算都正常了,但是把修改后的CFG文件发送给小板后,小板就不运行了。怀疑还是参数配置有问题。
我想问,对例程进行修改,怎么修改才能达到自己的速度要求?
    {"profileCfg 0 60 8 7 28 0 0 20 1 256 12500 0 0 48 \r\n"},//原例程中的参数设置
   // {"profileCfg 0 60 2 3.9 20.43 0 0 21.48 1 256 11140 0 0 48 \r\n"},//修改后的参数设置,用此参数时,程序不运行

网友A:
没搞过,但应该是弄懂每个参数的作用,然后重新对比数据手册,看看那个参数超出了范围,然后再次修改吧,

网友B:
数据手册没有写吗?

网友B:
数据手册里面速度的区间应该有写到。

网友C(2020-11-09):
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啊

网友D:
如何判定程序没有运行额

网友E: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