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稳压芯片怎么选?

楼主(2020-10-10):
用430做了个东西 ,引脚用了UART和键盘以及显示屏,现在做电源电路,这个稳压芯片怎么选?

网友A:
用什么供电

楼主:
用3V纽扣电池供电,具体电源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B:
找个msp430的开发板,把电源部分电路抄过来就好了

网友B:
初学单片机,还是推荐采用拿来主义
等熟悉了硬件设计,再自己来设计

网友C:
可以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双管齐下,哈哈

网友D:
如果只是msp430,使用3V纽扣电池供电就行。

网友E:
但你用了键盘和显示屏,你还要考虑下他们的供电才行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显示屏在3.3v可以工作,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请问如何用3V电池实现供电?

网友F:
需要其它电路吗?

楼主:
单片机开发板上好像没有电池供电部分啊

网友G:
电池供电部分可以外接。

网友A:
如果矩阵扫描按键必须5V的话,需要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

网友A: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矩阵扫描按键的电路图或者手册,或者问问卖家,这个东西一般只是几个电阻和按键,没其他东西,一般是兼容3v的。

楼主:
如果按键也兼容3V,那就意味着可以用纽扣电池直接供电了?

网友B:
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下降会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有没有必要加一个稳压芯片?

网友H:
:L电池没电了肯定会影响,及时更换电池不就可以了

网友I:
强烈建议双电源方式,外部输入电源和3V纽扣电源,外部输入电源可以使用稳压5V电源然后使用AMS1117-3.3V稳压芯片降压

网友J:
电路使用稳压芯片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即可,按键扫描使用3V电压完全可以。

网友I:
不知道你具体使用哪款430的单片机,强烈建议增加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J:
个人觉得你最好先算一下你这个东东的最大总功率,确定你的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至于别的楼上几位基本都交代清楚了。

网友A:
纽扣电池的电流很小,你查看下数据手册,看能否使显示屏正常工作。

网友A:
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的话,对纽扣电池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F:
应该在学软件的同时兼顾硬件啊

网友K:
LM317是可调三端稳压

网友L:
这个系列具体参数上网查一下

网友M:
先确定你所需要的稳压值,再看你的输入,输出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N:
选用基准电源芯片,要选输出纹波小的

网友O:
如果对输出功率要求不高, 建议你用5v的稳压管

网友N:
最便捷省钱的办法是做开关电源

网友P:
只能用单片开关电源

网友Q:
首先是电压,输入电压范围要能满足你的系统提供的电源范围

网友R:
如果是对纹波比较敏感的模拟电路,尽量用线性稳压芯片,但是效率低

网友S:
具体型号自己查吧。

网友T:
如果大小有要求的话 就用AMS1117系列的

网友U:
还是直接买开关电源,虽然纹波稍微大一些

网友V:
LM317和AMS1117

网友W:
7805考虑吗?

网友C:
如7805,输出的电压值是5V,可它的输入要求是35V》输入》8V。这是电源芯片

网友X:
你要是ADC,一定注意波纹的影响的。

网友Y:
用DCDC稳压芯片效率高,纹波要大一些,滤波上要特别注意。

网友Z:
再就是电流,最后就是你的电路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AA:
稳压芯片按照80%的负荷量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