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的Demo Code?

楼主(2020-10-10):
最近在使用PIC18F67K22这个单片机做一个项目开发。请问下有没有这个单片机相关的Demo Code?或相关例程。

网友A:
例程 在那下载

网友B:
K22的好像可以用MCC哦...直接生成就是了....教程在首页置顶有

网友A:
MCC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发现PIC的例子很少啊。

网友C:
下载了XC8,里面有没例子,官网也找不到,好奇葩。

网友D:
XC8是编译器。

基本的应用例子都可以通过MCC (MPLAB Code Configurator)生成。

网友E:
MCC是MPLAB一个插件。可通过下面方式安装:

1. 打开MPLAB X IDE, 菜单Tools -> Plugins.
2. 选择 Available Plugins 选项页
3. 在左侧列表中找到 MPLAB Code Configurator并勾选上,然后点击左下部的Install 按钮。参见下图。
4. 开始下载并安装

网友F:
可以试一下MCC,应该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G:
MCC生成代码比较不错了

网友H:
一个奇怪的现象,版主对这类问题基本是置之不理,是不屑还是不知?
在Curiosity High Pin Count (HPC) Development Board 里有这个系列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