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玄宇芯】+独特的HC32F030 开发板显示替代方案

楼主:
HC32F030开发板上设计有笔端式液晶屏的接口,可能是节省成本的考虑,亦或是HC32F030并没有配置LCD驱动器。
为了给开发板配备一个人机交互的桥梁,决定以I2C接口的OLED屏为目标对象。
那么取哪2个引脚来驱动OLED屏呢?
启初试过一些引脚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最后的选择落到了PA11PA12的身上,使OLED屏露出了笑脸。
为使这2个引脚输出高低电平,定义的相应语句如下: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IO(GpioPortA, GpioPin11)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ClrIO(GpioPortA, GpioPin11)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IO(GpioPortA, GpioPin12)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ClrIO(GpioPortA, GpioPin12)
随后移植OLED屏厂家的例程即可实现驱动的目的,编译下载后的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1  OLED屏显示效果
事情到这里似乎就该结束,当总觉得还是差了些什么?
原来问题是出在OLED屏被游离在开发板之外,并没有成为一个整体。
那该这样做呢?
最早是想利用原液晶屏的位置改造出一片焊盘来飞线进行连接,但那样对板子的损伤较大。
于是就大胆想在原液晶屏的焊盘上入手,当棘手的是这里并没有提供电源的引脚,更别提引脚的顺序要一致了。
经大胆测试,最终是通过以I/O输出高低电平来虚拟出了一组3V的电源,定义虚拟电源的语句如下:
#define OLED_VCC()   Gpio_SetIO(GpioPortA, GpioPin9)
#define OLED_GND()   Gpio_ClrIO(GpioPortA, GpioPin10)
这样就成功的以OLED屏取代了原来的液晶屏显示方案,其效果如图2所示。
怎么样,它比原来的显示方案更节省I/O引脚,更节省空间,显示的信息量也更大,内容和形式也更丰富,特与大家共享所获。
2 新的驱动效果

网友A(2020-10-10):
资深玩家,分享快乐!

楼主有兴趣玩玩陀螺仪吗?

我们有六轴陀螺仪,可以配合HC32F030+显示屏进行调试,免费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深玩家,分享快乐!

楼主有兴趣玩玩陀螺仪吗?

当然好了!经验不多愿尝试一下,也多谢您为大家不断地提供新学习和体验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深玩家,分享快乐!

楼主有兴趣玩玩陀螺仪吗?

这样好的机会,自然不能放过,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