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0-10-10):
ADS1256AD转换芯片,在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B:
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C:
1.上你的电路图看看
2.你指的工作不正常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D:
拿万用表的探针头轻轻的敲几下晶振管教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D: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换个晶振呗

网友C:
应该是晶振未起振  注意焊接晶振温度不能太高  烙铁与外壳接触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F:
这种情况, 很可能是焊接方面的问题.

网友A:
由于晶振的引脚是铁质的, 虚焊的可能性比其他器件多得多. 要多注意

网友G(2020-11-09):
每次都这样吗

网友H:
能确定在哪部分工作不正常吗

网友I:
供电稳定吗

网友J:
用的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K:
问题解决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