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2020-10-10):
怎么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个数字显示的周期性矩形脉冲信号参数测量仪
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第四小问的实现,用STM32怎么实现测量精度。

网友A:
DMA + buffer足够大

网友B:
先经过模拟电路 双限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然后在用单片机去采集时间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需要模拟电路处理,纯数字是没有办法测的。

网友D:
IO的捕获功能不能满足吗

网友B:
做两个比较器,低压门限和高压门限,两上升沿的时间差就是

网友E:
捕获,或者中断。

网友F:
  用超高速的ADC。。。。

网友G:
要看你脉冲的具体情况啦

网友H:
脉冲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I:
太快的话 很难测量的

网友J:
跟脉冲上升的陡不陡也有关系

网友K:
太快的话  用fpga了 要

网友L:
这个不好说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M:
楼主需要详细说说情况

网友N:
用ad好像可以 但是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O:
这个最主要看信号有多么的陡

网友P:
搞定了不说一下?

网友Q:
频率是多少?

网友Q:
速度不能太快是多少?没参考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