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六爪机器人应用方案

楼主:
此方案实作六爪各三关节与一夹持器,组出各式动作效果。具备红外线障碍物侦测与闪避功能,低电量警告功能,并支持蓝芽配对使用 APP 操控动作。

此方案使用 20 路 PWM 控制伺服马达。其中 18 路PWM 用于控制机器人的 6 根爪子,每根爪子具有 3 个伺服马达。调整 PWM 输出的占空比,我们可以控制伺服马达转动的角度,就能够操作机器人做出各种的动作。另外 2 路 PWM 用于控制机器人前方的夹持器,可以操作夹持器的张合。

M0518 总共具有 24 路 PWM ,在机器人的动作控制上使用了 20 路 PWM ,还有 4 路 PWM 可以实现其他功能。其中的 2 路 PWM 用于发送以及捕捉红外线讯号,以 PWM 仿真 IrDA 编码输出,并以另外一组 PWM 捕捉输入。当前方具有障碍物,障碍物会反射红外线讯号,再确认接收的讯号是否与发出的编码相同,就可以探查前方是否具有障碍物,如果有障碍物就令机器人后退,避免撞上。

另外 2 路PWM 用来控制 LED 以及蜂鸣器。藉由控制 PWM 的占空比调整 LED 的亮度;调整 PWM 的输出频率,也可以调整蜂鸣器的音频,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此方案具有电池电量侦测的功能,藉由 ADC 转换电池电压,能够做到电池的电量侦测。当 ADC 侦测的电压值低于设立的界线,就让蜂鸣器响起,提醒操作者电池电量过低。

机器人的通讯方面,使用 UART 连接蓝芽模块。利用撰写好的手机 APP ,当完成蓝芽配对后,就能够透过智慧手机或者平板,操作六爪机器人。

方案特点

·     新唐 NuMicro Arm®Cortex®-M0 系列,可支持宽工作电压 2.5V ~ 5.5V。

·     支持 24 路 16 位 PWM 输出或是捕捉输入,频率最高可以达到 100 MHz。

·     支持 6 组 UART 可以和 24 路 PWM 同时使用, FIFO 深度 16 bytes。

·     高速 12-bit ADC,达 1 MSPS 。

·     内建 22.1184 MHz 高速时钟源,精度达 1% ( 25 ℃,Vdd 5V )。

·     LQFP64 封装支持最多 56 根 GPIO 管脚。

·     NuMicro 特有加密及程序保护,保障程序不被盗取。

相关 IC

·     M0518LD2AE

·     NUC131LD2AE

网友A(2020-10-11):
老方案了。不过这个玩具没多少人玩了。

网友B:
挺好玩的方案。

网友C:
做个来玩不错

网友D:
谢谢分享 不过有点问题就是 红外的感应还是有点**肋感觉 有没有想过整个镜头辅助试别这样也可以给个更大的活动空间

网友E:
谁来做个玩具玩玩

网友F:
做过玩玩,是不是要用很多舵机

网友G:
用了不少PWM

网友H(2020-11-10):
细节的处理要非常小心

网友I:
创意非常不错 很新颖

网友J:
需要这么多路pwm处理速度会不会比较慢

网友K:
这个功能必须要跑系统了吧

网友L:
有样机的实验报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