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比较器

楼主(2020-10-10):
用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工作电压12V左右),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

楼主:
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A:
楼主对三极管和MOS管不是很懂吧

网友B:
358 的输出, 可以直接驱动一个 MOSFET 去驱动继电器线圈

网友C: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不是LM358的问题,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D:
可以到: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uln2003a.html
看看继电器驱动芯片。

网友E:
嗯,电流可以通过并联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F:
还没见过这么强悍的继电器要12V 2A来驱动的,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12V电压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G:
继电器的最大电流是2A吧,不是驱动电流

网友E:
358是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的,需要再加一级驱动。

网友H:
这个有用到继电器的哈

网友I:
2A 的输出有点大,  可以运放后面带个功率三极管驱动.
19V 的电源, 输入信号要 17V, 有点高,  要留意一下

网友J:
电压比较器驱动一个MOS管,MOS管控制继电器。

网友K(2020-11-09):
手册上有相关电路吧

网友L:
可以去外包看看

网友M:
整个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N:
模拟电路这块我太薄弱了

网友O:
楼主看到合适的电路图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