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335时钟幅值变低

楼主(2020-10-10):
28335时钟幅值变低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28335芯片时钟脚,幅值出现这样的故障:正常幅值——逐步变低——逐步变高——正常幅值,如此不断循环

网友A:
周期大约多长

楼主:
50秒左右

楼主:
变化时还存在以下特点:(1)时钟频率没有变化。(2)幅值变小时,电平被抬高了

网友B:
出现这个故障,是不是28335本身出现了问题?

网友C:
没测试过这个。帮顶。

网友D:
MCU时钟输入管脚都是高阻    应该不会因为负载变化导致幅度变化

网友E:
所以感觉像是晶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