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reeRTOS移植到带串口BOOT程序中,无法运行

楼主(2020-10-10):
移植好的FreeRTOS,如果不加BOOT程序,直接运行,程序没有问题,但是加了BOOT程序后,修改了地址偏移,FreeRTOS就跑不起来了

楼主:
一直卡在启动文件的 B 那个位置。原来没有FreeRTOS的程序,按照这个偏移地址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是不是FreeRTOS里面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B:
烧录的系统是不是被BootLoader覆盖了一部分。

网友C:
看看地址是不是有掩盖。

网友D:
写入新数据时自动清除

楼主:
没有覆盖,DEBUG初始化都没问题,已进入开启任务调度器就死了。。

网友D:
仅仅在代码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还不够,还需要在MDK中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

楼主:
已经设置了 第一张图就是在keil里面设置的。

网友E:
硬件怎么接的

网友F:
boot的启动方式有问题吧

网友F:
用的哪种boot方式啊

网友G:
boot程序地址对吗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

网友H:
启动模式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