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X IDE5.4使用设置

楼主(2020-10-10):
今天安装了MPlab 5.4,
有点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大神使用过?知道这里如何设置吗

MPlabX 5.4

MPlabX 5.4

楼主:
和之前的版本改动也太大了啊

楼主:
搞错了,太尴尬了。这个是MPLAB X IPE v5.40 的,
新版还是不错的

楼主:
tool这里如何选择呢?

网友:
IPE  IDE  是不同的功能

网友A:
从截图看,环境没有可用工具供选择,如果有会出现工具名,如有多个可以选择使用哪个,既然没有调试工具就不用选,选好芯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