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论采样的电压是多少 寄存器里的值都是2000多

楼主(2020-10-10):
我用的msp430f169的内置AD 但采样出来的值全是2000多 无论采样的电压是多少 寄存器里的值都是2000多

网友A: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B:
配置寄存器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B:
贴代码,检查电路

网友C:
估计是配置, 设置搞错了. 可能 ADC 都没有工作

网友D:
这个就需要检查下你的采集程序的了

网友E:
采样程序设计的问题的,硬件上也需要检查下的

网友F:
先看下硬件的信号输入电路是否设计Ok的,,

网友G:
然后还一个可能性就是该信号输入IO被烧掉了,这样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B:
解决办法就是换一个AD的IO试下,若Ok的,就是IO的出问题了。

网友D:
估计是例程的问题,烧官方给的Demo试试。应该是配置出错了。

网友C:
这个换一个AD的输入端口的看下的

网友A:
可能是ADC的寄存器设置出错了

网友H(2020-11-09):
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I:
采样电压是多少

网友J:
直接接地 看看读出来多少

网友K:
采样频率如何配置的

网友L:
还需要配置一下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