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拟输出变化沿上,有一个下冲

楼主(2020-10-10):
TLV5626是8位DAC,spi接口,3.3V供电电压,使用内部1.024V参考,输出x2,SPI配置时钟是16.66MHZ(100MHZ 6分频),每次配置都刷新一个数据,刷新率在780KHZ左右。测量 OUTB 的输出端波形(OUTB后面未接电路),如下图所示。在模拟输出变化沿上,有一个下冲。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该芯片的输出就是这样

网友B:
电阻网络式的DAC,在重新配置时,因电阻网络开关动作,会产生这样的毛刺。

网友C:
只能后极滤波了。

网友D:
DAC后接RC滤波器的时候,其R要尽量小,以避免引入载入误差。

网友A:
这种DAC芯片应该都有输出buffer,可以考虑在不影响相位裕度的情况下在输出加个电容,

网友E:
应该对输出波形有改善。

网友F(2020-11-09):
这样的输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G:
需要不需要接一个电容

网友H:
如何才能避免产生这样的毛刺呢

网友I:
这样的冲击能量能有多少

网友J:
想办法吸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