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0-15V的16位DAC,4-8通道或以上

楼主(2020-10-11):
(无正文)

网友A:
有点难吧

网友B:
你好,推荐使用DAC8734、DAC8728、DAC8718,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

网友C:
DAC8728,  这个器件可能要三位数的价格了.

网友D:
最好提供详细一些的信息

网友B:
对啊,如对DAC速度的要求

网友E:
与MCU/DSP的接口类型,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

网友F:
可以直接去TI官网查询。

网友G:
16 位的 DAC 有很多, 这里又没有给出速度要求, 很好找
但是一般都是 0~5V 的, 没有看到15V 的, 如果楼主愿意后级通过精密运放来放大的话, 那么采用 5V 的器件吧
推荐这个方案, 可以降低成本, 也不会因为极难找的器件卡住了设计或者以后的供货

网友D:
16位的ad不少,但是输出的最大电压是有限的,因为最大输出电压是和mcu的电压有关的。

网友F:
就没有个15V供电的mcu,dac肯定也没这么高的。

网友H:
芯片有很多种啊

网友I:
有没有价格方面的要求

网友J:
首先要选用供货稳定的

网友K:
要求也太宽泛了吧

网友L:
DAC8728 这款芯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