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一直是接近电源电压

楼主(2020-10-11):
DAC8811的小板子不能正常工作,基准电源用的TI的REF2925,运放没有OPA227,所以就随手抓了两个OP37.。这样虽然不准但应该不会出大问题吧。可是输出一直是接近电源电压。

楼主:
运放用的+—5V供电,DAC8811也用的5V。

网友A:
控制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B:
这个DA 控制起来很简单,程序出错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图画的有点乱,这习惯改改吧。

网友D:
能不能看看电路图

网友E:
每次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F:
估计电路搭建有问题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木有

网友H:
会不会电源接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