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脚 的430G2553 有无SVS 功能

楼主(2020-10-11):
28脚 的430G2553 有无SVS  功能

网友A:
我感觉好像只有32脚的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B:
32脚的430G2553也没有这功能的吧

网友C:
msp430x43x和msp430x44x有这功能,其他的芯片我没留意,你可以看看手册

楼主:
手册我看了相关的内容,就是不怎么确定,所以发此贴。

楼主:
SVS监测的是AVCC的电压变化,而28脚的2553好像没有这个引脚啊。

网友D:
SVS功能的话是部分单片机带有这功能,G2553可能没有

网友E:
datasheet看一看就知道了,应该是不带这个功能的。

网友F:
这个芯片好像不带吧

网友G:
msp430f14x没有此模块

网友H:
电源电压监控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是经常要用的模块。

网友I:
查看手册上的说明。

网友J:
MSP430单片机的一个外围模块

网友K:
它有一个简化版的“SVS”

网友L:
msp430g2553只有欠压复位

网友M:
在登陆ti.com,搜索msp430g2553

网友N:
一般单片机有的功能它都有。

网友O:
这个有SVS吗

网友P:
最简答的就是datasheet

网友H:
有BOR电路

网友Q:
MSP430单片机含有的SVS模块可以很方便的监控电源电压或外部电压

网友M:
电源电压监控模块。

网友R: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SVS

网友S:
网上应该有这个资料的。

网友P:
这个应该有BOR的功能。

网友T:
不是BOR吗?

网友U:
供电电压可以低至1.8V,并包含如下图中的外设,并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供开发者灵活使用。

网友O:
这个datasheet有这个资料。

网友V:
这个SVS功能是干啥的么?

网友H:
这个SVS引脚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