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HS4275的关断模式是什么呀 我找不到

楼主(2020-10-11):
THS4275的关断模式是什么呀 我找不到

网友A:
THS4275的Pin8是关断引脚,低电平可以控制芯片关断。

网友B:
原来如此呀

网友C:
看有没有使能脚或关断引脚

网友D:
只需要给这个 引脚相应的电平吗

网友E:
可不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关断呀

网友F:
有低功耗模式吗

网友G:
用什么来给它拉低呢

网友H: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