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1如何利用里面的安全加密部分存储器空间防止**?

楼主(2020-10-11):
NUC121如何利用里面的安全加密部分存储器空间防止**?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啊,么用过。

网友A:
新唐有个手册,好像介绍这个。

网友:
应该手册上有这方面介绍吧

楼主:
谢谢啊!请问设置加密位同时利用SPROM,是否更安全?

网友B(2020-11-10):
加密和解密都可以用同一个软件吗

网友C:
目前还没有用过加密功能

网友D:
加密是对某一部分加密还是全加密啊

网友E:
第一次了解 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我感觉就我写的那些代码 人家都不屑于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