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管理

楼主(2020-10-11):
目前在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楼主:
看来我得仔细核对是否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网友D:
能否贴上你的电路图来, 好有讨论针对性呢

网友E:
接的不对

网友F:
是可充电电池吗

网友G:
电路接法有问题

网友H:
数据手册上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I:
比较参考设计的差异

网友J:
可以直接咨询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