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电压准电流不准

楼主(2020-10-11):
检测电压时候很准确,但检测电流的时候就有较大的差距,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用什么检测?不同类别,检测方法有区别

网友B:
楼主检测什么的电流?HOW?

网友B:
电流的检测一般是需要将一定量程的电流表串联在需要检测的电路中吧

网友C:
难道是一会检测结果打一会检测的结果小?

网友D:
楼主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啊

网友E:
怎么检测的, 能否把你的电路和原理介绍一下, 让大家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F:
那就找找原因啊
不准,是差多少呢?

网友G:
楼主需要说明整个情况,要不然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H:
检测电流的时候就得考虑外加仪器电阻的影响的

网友I:
用什么方式检测啊

网友J:
跟很多 因素都有关系的

网友K:
能说说你的原理吗

网友L:
能详细介绍吗 要不然没法帮你呀

网友M:
原因非常多呀  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