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最好的模拟仿真软件是什么?

楼主(2020-10-11):
最好的模拟仿真软件是什么?

网友A:
两个软件都非常给力

网友B:
multisim主要偏重内部电子电路或者是数字的设计和仿真,而protel适合整体电路的仿真,pspice适合理论的角度模拟,适合于写论文等

网友C:
ADS适合高频

楼主:
高频 ADS
低频 mustisim11

网友C:
软件仿真,大部分只能做到功能上的仿真,模拟的性能参数还得通过实验

网友D:
这个得看公司需求吧。

楼主:
看公司了,测试软件的算法都差不多了

网友C:
有好多种的吧。看你主要是做什么了...大同小异吧

网友E:
不在于软件,在于使用的人操作熟练度吧

网友F:
上面的软件都扯淡,我都用过,都不如TINA ,你用过对比过就知道了。论仿真,pspice的模型是最完善的,最接近实际的,但是用ORCAD的pspice,仿真时间长点的话,计算相当的慢,TINA的模型和pspice是一样的,但是仿真速度和一些功能更完善速度也快。multisim啊什么的就不说了,有时候能让你崩溃了。

网友G:
TINA9 TI有一个免费版的 当时用了 没感觉出来 高在哪里 有例子吗

网友G:
没有最好, 只有最熟悉, 最了解
功能上应该是各有所长吧
如果楼主有兴趣, 可以装几个软件, 对各方面的性能 PK 一下

网友H:
multisim 和PROTUES有很多例子  常用的还可以用一下

网友A:
之前学过一段TINA,,可是振动器(多谐振荡器、文氏桥振荡器)仿真我都仿真不出波形,后来用LTSpice,,折腾了一下午就把两个波形都给弄出来了。。当然了,也许是我没学会TINA怎么用。。。。。

网友E:
电子专业读书历程:电路分析-->模电-->数电-->信号与系统-->数据结构-->电磁场-->通信原理-->DSP-->微机原理-->微波-->随机-->单片机-->信息论-->精神病康复指南。

网友D:
tina是还不错,再就是pspice也很好的

网友A:
是的啦,这个的却是看公司开发的整体需求的

网友I:
LTspice 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J:
Pspice仿真工具的大佬就是mulTIsim

网友K:
可以使用Multisim

网友L:
Proteus  EDA工具软件

网友M:
Proteus软件具有其它EDA工具软件(例:multisim)的功能

网友N:
ElectronicWorkbench是一款电子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O:
Cadence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设计技术和配套服务的

网友P:
Multisim(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Q:
Proteus作为一款集电路仿真、PCB设计

网友R:
电路仿真软件Multisim_11.0

网友P:
使用Multisim进行模拟电路仿真

网友J:
LTspiceIV 是一款高性能Spice III 仿真器、电路图捕获和波形观测器

网友S:
用multisim做简单的电路仿真

网友T:
mulTIsim软件也是非常强大的软件的

网友L:
Cadence推出的先进PCB设计布线工具。

网友U:
Multisim提炼了SPICE仿真的复杂内容

网友Q:
ElectronicWorkbench是一款经典小巧,好用的模拟数字电路仿真软件

网友V:
用户甚至可以实时采用诸如RAM,ROM,键盘,马达,LED,LCD,AD/DA,部分SPI器件,部分IIC器件。

网友W:
具有其它EDA工具软件的仿真功能,还能仿真单片机及外围器件

网友X: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

网友Y:
楼主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选择的。

网友Z:
multisim这个软件很不错

网友AA:
Pspice仿真工具的大佬

网友AB:
推荐楼主使用Multisim

网友AC:
楼主想要仿真哪方面啊

网友AD:
可以选择的软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