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可以仿真其它系列的DSP吗

楼主(2020-10-11):
前两天和朋友换了个tms320f28027 ,piccolo系列开发板,配套送了个XDS100的仿真器,我想请教下可以仿真其它系列的DSP吗

网友A:
支持那些芯片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手里的XDS100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C:
如果是V1版本,支持下面这些内核: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and TMS320C66x

V2版本支持下面这些内核: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TMS320C66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and Cortex M3

楼主:
哦,知道了

网友D:
支持的其他的DSP的。

网友E:
XDS100USB 仿真器是一款带有完美保护功能的C2000系列仿真器

网友F:
TMS320C28xx, TMS320C54xx, TMS320C55xx, TMS320C674x, TMS320C64x+, TMS320C66x

网友G:
XDS100仿真器V1,V2,V3三个版本?

网友H: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 TMS320C66x

网友I:
其他的DSP也可以仿真的。

网友J:
用于XP、Vista和WIN 7等操作系统。应该更合适一些吧。

网友K: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仿真器呢?

网友L:
不同的版本支持的也不一样的。

网友M:
完全适用于TI公司所有的C2000系列MCU

网友M:
ARM9, ARM Cortex A9,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M3, ARM Cortex R4

网友I:
这个就看你的开发板支不支持了。

网友N: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网友O:
对于入门学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E:
支持多种处理器: TMS320C28x, TMS320C54x, TMS320C55x, TMS320C64x+, TMS320C674x, TMS320C66x, ARM 9, ARM Cortex R4, ARM Cortex A8, ARM Cortex A9 and Cortex M3 (requires CCSv4.2.2 or later)

网友P:
TMS320C28x、TMS320C540x、TMS320C55x、TMS320C64x+、 TMS320C674x、ARM9、ARM Cortex-R4、ARM Cortex-A8、ARM Cortex-A9;CC2538;CC2560等

网友L:
XDS100V3是XDS100仿真器的第三版

网友Q:
支持 TI 的各种芯片调试。

网友M:
持多种处理器

网友R:
v2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网友S:
XDS100 V1 仿真器支持TI多种芯片调试

网友T:
支持绝大多数芯片

网友I:
2833X, 2823X, 2803X, 2802X

网友S:
C2000系列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