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带通滤波器?

楼主(2020-10-11):
大家好,小白请教个问题;

请问下面这个电路是带通滤波器吗?
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下个ltspice 用交流扫描可以得到结果

网友B:
这是给信号隔直输入的吧?真要带通,一般两个电阻相等为R,两个电容相等为C,则中心频率为1/2*pi*R*C。

网友C:
注意:实际计算时需要考虑信号源V1的内阻是与R1串联、负载电阻(图中未画出)是与R2并联对带通中心频率 f0的影响。如果考虑了这些影响,f0 = 1/(2πRC)计算结果是相当准确的。

楼主:
仿真的结果是带宽频率为1Hz ~ 44MHz
计算的中心频率为8.7KHz

网友A:
电解电容到不了兆赫兹,那个47pf可以

网友D:
这个一般是音频的耦合补偿, 补偿不会到截止域, 当成带通算截止频率没什么意义,
仿真可以只看音频的域曲线,  另外可以对照去掉C2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