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学STM32F,请大侠给些思路和方法

楼主(2020-10-11):
新手学STM32F,请大侠给些思路和方法

网友A:
先自己运行例程,看结果

网友B:
只是学编程的话,那就根据数据手册看程序啊。

网友C:
新手看数据手册之类的资料,没太多帮助,不过可以看看STM的简单介绍。然后直接买开发板,先动手搞搞,然后在看资料,会比较容易理解,且**深刻。

网友D:
读代码 调试

网友E:
多在实践中就成长的快

网友F:
一边用一边学 这样上手快

网友D:
楼上正解 在加点压力 更快

网友G:
找个程序看 不懂了就百度

网友H:
多看程序 多读读寄存器

网友I:
死皮赖脸的问明白人

网友J:
最重要的就是 先别上来就看书

网友K:
往里写数据时有时会死机

网友K:
void EE_Program(void)
{
        u32 EraseCounter = 0x00;
        u32 NbrOfPage = 0x00;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u32 Address = EE_StartAddr;
        u32 *pData;
        u16 i;
        u32 Data;

//        OS_EXIT_CRITICAL();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开关预取指缓存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置代码延时2周期

        FLASH_Unlock();         //解锁

        NbrOfPage = (EE_EndAddr - EE_StartAddr) / FLASH_PAGE_SIZE;
        //清除FLASH待处理标志位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摖除页面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or ( EraseCounter = 0; (EraseCounter < NbrOfPag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EraseCounter++ )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EE_StartAddr + (FLASH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

        Address = EE_StartAddr;
        pData = (u32 *)&Ux[0][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Ux[1][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Ux[2][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Ix[0][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Ix[1][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Ix[2][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pData = (u32 *)&Ix[3][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pData);

        Address+=4;
        Data = Sys.LdAct;
        Data <<=8;
        Data |= Sys.LdActT;
        Data <<=8;
        Data |= Sys.LdVar;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Data);

        Address+=4;
        Data = Sys.In;
        Data <<=8;
        Data |= Sys.Bps;
        Data <<=8;
        Data |= Sys.InT;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Data);

        Address+=4;
        Data = Sys.Un;
        Data <<=8;
        Data |= Sys.UlT;
        Data <<=8;
        Data |= Sys.ChT;
        Data <<=8;
        Data |= Sys.ChT_H;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Data);

        Address+=4;
        Data = Sys.Addr[0];
        Data <<=16;
        Data |= Sys.Addr[1];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Data);

        Address+=4;
        Data = Sys.Uh;
        Data <<=16;
        Data |= Sys.Ul;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Data);

        Address+=4;
        Data = Sys.Uh;
        Data <<=16;
        Data |= Sys.Ul;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Data);

        for(i=0;i<100;i++) {
                Address+=4;
                Data = ErrData[i].ErrTime.Sec;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ime.Min;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ime.Hour;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ime.Day;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Data);

                Address+=4;
                Data = ErrData[i].ErrTime.Week;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ime.Month;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ime.Year;
                Data <<=8;
                Data = ErrData[i].ErrType;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Data);

                Address+=4;
                Data = ErrData[i].ErrVar;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Data);
        }

        FLASH_Lock();

//        OS_ENTER_CRITICAL();
}

网友L:
主要看下,地址是否对齐和偶数地址开始写数据!

网友K:
#define EE_StartAddr  ((u32)0x0800F000)        //必须0x8000000+代码大小以上   73576  1b0
#define EE_EndAddr    ((u32)0x08010000)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16)1024)

网友M:
死机的话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等待标志位置位了

网友N:
估计是死在while里边,了

网友M:
卡死在标志位上了应该

网友O:
供电稳定吗

网友O:
是不是有强噪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