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锁相环设计

楼主(2020-10-11):
CD4046锁相环怎么设计呀?求助!以前没学过,也没接触过锁相环。按照datasheet和CD4046芯片的说明调的参数,然后用protues仿真,在中心频率也入不了锁,引脚1输出不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proties仿真锁相环的问题还是参数设计的问题。但是我用人家调好的参数的锁相环,仿真还是输不出高电平。

网友A:
4046芯片的生产厂家很多,参数会有差别,在计算参数时,你买了那个公司的芯片,就要用对应公司的手册设计相关参数,否则PLL有可能工作不正常。十多年前用过,只要按照datasheet 或 application note 的指导进行设计,电路不会有问题,4046的频率不高,使用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PROTEUS 教程 5册 940页 24.2M ◆〓
  • 〓◆ PROTEUS 在 MCS-51&ARM7系统中的应用百例 ◆〓 岁末 ...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46芯片的生产厂家很多,参数会有差别,在计算参数时,你买了那个公司的芯片,就要用对应公司的手册设计相 ...

    好的,谢谢!

网友C:
    用过好多74HC4046 PLL,主要用来产生方波输出(MCU给一个参考频率),并不难啊,VCO的R、C接上,鉴相器接RV滤波后接到VCO的输入,MCU给一个参考频率。需要倍频的话VCO还要接分频器(用MCU的计数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好多74HC4046 PLL,主要用来产生方波输出(MCU给一个参考频率),并不难啊,VCO的R、C接上,鉴相器接RV ...

    我用的是CD4046的锁相环,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不知道是不是protues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设置有问题,那个输入信号电压大小会影响锁相吗?就是把输入信号调到好大,频率是多少都基本能入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D4046的锁相环,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不知道是不是protues仿真的时候输入信号设置有问题,那个 ...

    CD4046基本一样的,只是最高频率低好多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46基本一样的,只是最高频率低好多而已。

    好的,谢谢!

网友D(2021-12-22):
引用 网友B:
  • 〓◆ PROTEUS 教程 5册 940页 24.2M ◆〓
  • 〓◆ PROTEUS 在 MCS-51&ARM7系统中的应用百例 ◆〓 岁末 ...

  • 求资料,为什么下载不了?

    tyw
    关门了,去油香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 PROTEUS 教程 5册 940页 24.2M ◆〓
  • 〓◆ PROTEUS 在 MCS-51&ARM7系统中的应用百例 ◆〓 岁末 ...

  • 楼主,求资料;为什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