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执行完这些指令后调到ADC_PROC_END程序怎么返回执行剩下的三次A/D转换呢?

楼主(2020-10-11):
ADC_VOL_11:
LDA AD_DTL,00H ;保存第一次A/D 转换结果
STA ADC_DL1,01H
LDA AD_DTH,00H
STA ADC_DH1,01H
JMP ADC_PROC_END
执行完这些指令后调到ADC_PROC_END程序怎么返回执行剩下的三次A/D转换呢?

网友A:
这是教程中的例子吧

楼主:
是的,教程第133页,执行完第一次A/D转换之后怎么返回?

网友B:
执行完这段程序后,进入HALT模式,有中断的时候唤醒,这时再判断1MS标志,有1MS标志,即进入下次AD转换,没有1MS标志,进入HALT模式继续等。

网友C:
1MS标志在中断中设置。

楼主:
1ms时间到时产生了中断响应中断服务程序
;*******************************************
; 子程序: TIMER0_ISP
; 描述: TIMER0 中断服务程序
;*******************************************
TIMER0_ISP:
STA AC_BAK,00H ;备份AC 值
ANDIM IRQ,1011B ;清TIMER0 中断请求标志
J1MS:
SBIM T1MS_CT,01H
BNZ TIMER0_ISP_END
LDI T1MS_CT,04H ;重置1ms 计数器
ORIM F_TIMER,0001B ;设置 "1ms 到"标志
TIMER0_ISP_END:
LDI IE,0100B ;打开TIMER0 中断
LDA AC_BAK,00H ;取出AC 值
RTNI
然后是不是就该执行
MAIN_PRE:
LDI IRQ,00H
LDI IE,0100B ;打开Timer0 中断这些程序了呢?

网友A:
当然不是了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网友A:
既然叫“中断”,就是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产生中断请求,然后响应中断

网友E:
中断执行完成后,返回中断产生的地方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D:
中颖能给你一个ADC转换的例程,说明,教会了你如何用SH单片机的ADC功能,你会用后,接下来,如何做8个ADC测量,这就不是中颖的问题了,而是你编程技术的问题了。

楼主:
好的,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F:
执行完这些指令后调到ADC_PROC_END程序怎么返回执行剩下的三次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