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隔离型的单级PFC电路

楼主(2020-10-11):
UCC28811/28810在做成隔离型的单级PFC电路时,当输出功率大于30W时,有明显的可听得见的音频噪音

网友A:
一般来讲,电源的音频噪声来自于磁性元件或者高压电容。

网友B:
如果可以确定是变压器的声音,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加强浸油来改善

网友B:
如果是高压电容,可以换不同材质的电容来试一试。

网友C: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D:
在此之前,首先要确认工作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E:
单级PFC与两级PFC有什么区别

网友F:
有源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网友G:
一般中小功率的pfc都是单级的

网友H:
PFC电路和DC-DC(AC)共用一套控制电路

网友G:
单级PFC最大能做多少W

网友I:
驱动电源的 纹波问题

网友E:
有没有单级PFC无频闪的方案

网友J:
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和载频试试

网友K:
如何提高单级PFC电路的PF值

网友L:
单级PFC传导测试整改又不能加X电容怎么办

网友M:
哪个单级PFC芯片可以做到100W左右

网友I:
单级PFC落伍了吗?

网友G:
单级PFC方案是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N:
电路指输入 电压经桥式整流以后到主滤波电容

网友O:
电源单级PFC电路整流桥后面为什么只能用小容量的

网友P:
有源PFC常用的是单级PFC

网友L:
共用一个功率管(如功率MOSFET)。

网友Q:
开关电源单级 pfc电路指哪些?

网友I:
l6562单级pfc反激工作频率在什么范围合适

网友R:
使电流更好的追随电压波形

网友S:
单级PFC电路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T:
非常挠头的问题啊

网友U:
想办法降噪吧那就

网友V:
功率大 噪音就大啊

网友W:
对这方面真的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