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28335 pwm触发问题

楼主(2020-10-11):
需要用外部ad采集工频正弦波,并在正弦波过零点触发生成pwm波形,现在完成了pwm波形单独的发出和ad信号的读取,但不知如何实现在正弦波过零点触发pwm,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找PWM波的使能控制     然后AD采到的数做比较   判断是否过零点

网友B:
直接检测零点不行吗?

网友C:
只能采样计算了。

网友D:
检测正弦波的最小值。

网友E:
这个比较器使用过吗

网友F:
这个不知道FFT好不好用了。

网友G:
使用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H:
如果上面有比较器,可以直接使用比较器

网友I:
可以外接比较器,比较器输出接点平变化中断

网友J:
没有功能说明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K:
,在过零点上升沿时边缘触发单片机

网友L:
多次采样计算数值。

网友F:
,比较器能中断,就用比较器的中断功能实现。

网友M:
使用比较器实现的。

网友M:
过零检测要用硬件实现。

网友A:
检测一下最小值试试。

网友D:
FFT可以计算频率周期。

网友K:
可以使用3个以上的数值进行比较的。

网友N:
如果信号稳定,可以使用比较器的。

网友N:
可以计算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O:
利用比较器电路时很容易做到。

网友P:
通过中断来实现脉冲接收、发送功能。

楼主: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if (CPU_FRQ_150MHZ)
        #define CPU_CLK   150e6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CPU_CLK   100e6
#endif

extern Uint16 x;
#define  busy_in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8
#define  busy_out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9
#define  EOLC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52
#define  squar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define  XintfFPGA      (0x004000)
#define  Xintf_FPGA(x)  (*((volatile Uint16 *)(XintfFPGA+(x<<7))))
#define delay 4e-3       //设定脉冲延时时间
extern int a=0;
extern int b=0;
extern int c=0;
extern int d=0;
extern int y=0;
extern  float af[11][2]={{0,3.1416},{0.0065,3.0274},{0.0486,2.8222},{0.1486,2.5637},{0.3065,2.2676},{0.5,1.9427},{0.6935,1.5945},{0.8514,1.2261},{0.9514,0.8384},{0.9935,0.4308},{1,0}};//建立11行2维数据表
extern  int i=0,ta=0,tb=0,tc=0,ty=0;
extern float alpha=0,ta1=0,ta2=0,ta3=0,ta4=0,tb1=0,tc1=0;
extern int16 temp1[8] = {0};
extern float ADC1_CH0[20] = {0};
extern float ADC1_CH2[20] = {0};
extern int n = 0,j = 0,EOLC_value=0,m=0;
extern int h = 0;

void configtest_gpio(void);
void adcsetup(void);
interrupt void Init_ad_isr(void);
void epwmsetup(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Xintf();
        configtest_gpio();
        adcsetup();
        EALLOW;
        PieVectTable.USER1 = &Init_ad_isr;
        EDIS;
        EINT;
        ERTM;
        }

}
interrupt void Init_ad_isr(void)
{
        if(square==1)
        {
                epwmsetup;
        }
        EINT;
}
void adcsetup(void)
{
        while(1)
        {

                                        EOLC_value = EOLC;
                                        if(EOLC_value==0)
                                        {
                                                for(n = 0;n < 8;n++)
                                                {
                                                        temp1[n] = Xintf_FPGA(0)<<2;
                                                        if(n == 0)
                                                        {
                                                                 ADC1_CH0[j] = 0.000305*temp1[n];
                                                        }
                                                        else
                                                                if(n == 2)
                                                                {
                                                                     ADC1_CH2[j] = 0.000305*temp1[n];
                                                                         if(ADC1_CH2[j] > 0)
                                                                            {
                                                                                    square = 1;
                                                                            }
                                                                            else
                                                                            {
                                                                                    square = 0;
                                                                            }

                                                                }

                                                }
                                                  if(j < 20)
                                                            {
                                                                    j++;
                                                            }
                                                  else
                                                            {
                                                                    j = 0;
                                                            }
                                        }
        }
}

这是程序的一部分,因为硬件电路是固定的所以没法用比较器实现。pwm 和 外部ad的采样是先做的 通过观察是没有问题的, ADC1_CH2[j]这个通道是正弦波的采样,现在把它变成了方波,想在方波的上升沿产生中断进入pwm子程序,但是发现一直进不去,一开始用的是可屏蔽中断但不知道选哪个pie中断分组,现在用的是不可屏蔽中断,单步调试发现根本进不了中断。也是刚开始学dsp,希望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Q:
TEM320F28335 的PWM功能很强大啊,我记得有一个ADC触发PWM产生

网友R:
什么产品?

网友S:
用比较器的中断功能